三星915S3G开机黑屏,刷bios过一夜就坏

楼主(2019-12-26):
开机黑屏,电感上电流都有,主板上就一个三合一amd cpu,内存板载,bios被动过,rtc电池没电,把bios重新刷了下(板载是1.0,刷的也是1.0),竟然亮了,开了10遍都可以,可是过了一夜,开机又黑屏了,换了个一模一样的bios芯片,在重新刷下,又可以开机,再过一夜,又不行了,把cpu加焊一下,也没反应,把bios周围加热也没用,只有再把bios刷下,就又能开机,真是奇葩问题。

网友:
戴尔有的机器也有着毛病  没辙

网友:
是不是三合一芯片坏了

网友A:
你先测测小电池!!!!!!!!!!!!!!!!!!!!

网友:
这问题还真是从来没遇到过 。

网友B:
AMD的URTC电池没电不考虑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AMD的URTC电池没电不考虑下?

这个早就换了,没用,过一夜照歇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测测小电池!!!!!!!!!!!!!!!!!!!!

小电池,一开始就换了一个满电的,压根没用。

网友:
换个bios芯片 试试呢?从官网下载分离出来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