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R480 不开机原厂秒亮bios nm-b421

楼主(2019-12-26):
原厂tb买,刷上秒亮

网友(2020-03-04):
有试过的吗

网友:
遇到两台都刷好了

网友A(2020-06-30):
不亮机 0.90不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亮机 0.90不动了

确定是不是bios的问题 我前后遇到四五天都刷好了

网友:
会掉电吗?

网友(2020-11-29):
原来亮机  刷完不亮了

网友:
这个机器不稳定,BIOS也有可能是好的

网友:
我在淘宝买了一个涮完不亮 试一下你的

网友(2021-11-08):
刚刚刷好一台,确定能用

网友(2023-05-10):
不开机是指加电不显示还是不加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