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PURE WHITE H61M-LE主板加电断电有大神知道怎么搞吗?

楼主(2019-12-26):
BIOS刷过了,风扇转一点就掉电重启了,有大神修过吗?

网友A:
短路了吗?刷bios可以再刷几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路了吗?刷bios可以再刷几遍

刷过几遍了,偶尔能亮一下,没短路,好像cpu供电没有

网友(2020-01-30):
确定为时好时坏的板子???

使用环境怎么样,品相好不好,先彻底除尘清洁一遍板子,再看有没有腐蚀元件???

网友:
是不是版本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