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PSG41T-MLX V2故障代码45怎样解决???

楼主(2019-12-26):
拔了内存显示E0,插上内存跑码到45停止,不显示。

网友:
1.這片主板是: P5G41T-M LX V2  (不是PSG41T-M LX V2)
2.交叉測試別片記憶體(單,雙面)
3.交叉測試不同記憶體插槽
4.不良 CPU 也會擋45 44
5.清潔記憶體與CPU座
6.測試SMBCLK,SMBDATA總線信號
7.加焊G41北橋.

网友:
按照2楼的先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