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iphone7 CPU到显示屏复位脚短路造成无显示的维修

楼主(2019-12-26):
iphone7 故障板 ,接电大短路,用熏松香法查到基带电源短路 ,补焊完4个接地脚并换好新BBPMU_RF,排除PP_VDD_MAIN短路后, 上电触发后电流能从0-300ma以上跳变,但显示屏无反应仔细观察背光也没有亮。 插数据线接电脑爱思提示点击信任的操作证明主板已经启动 按开机不显示思路修, 裸板测显示座J4502 的(24.26.30.32,36,38脚)3组MIPI总线对地阻值500左右正常,显示屏供电开启信号29脚阻值500欧姆正常。
裸板不装屏接电触发后测显示座7脚显示屏供电1.8V正常, 但测到33脚CPU发给显示屏的复位信号时无1.8V, 断电测33脚对地阻值只有3.5欧姆, ,查图纸此脚对地只接一个电阻和电容后通过保险电感接到CPU U0700的BG2脚, 排除电容C3917电容正常后确定为CPU到显示屏的复位脚短路,跨过保险电感FL3915用维修电源1.8V直接给CPU 加电测CPUBG2脚内部漏电电流355ma, 。想着按老师教的外借电压试试,从硬盘3V供电处 C1748 串接一个1k电阻接到保险电感FL3915一脚(CPU 复位信号输出脚,)开机测量硬盘供电3V一端正常,复位脚这端因为漏电电流到了355ma ,阻值只有3.5欧姆,拉不起来,以为维修告此结束,需要大干A10CPU了 ,死马当活马医,断开FL3915一端 (与短路的CPU复位脚一端,)从1.8V显示屏供电C3934 处飞线外接1k电阻到显示座J4502的33脚强制给显示屏一个1.8V的电压 试试结果接屏触发后液晶屏亮了  因为没装指纹home键卡在LOGO处 多等一会儿尽然进系统了,还是个10,2老系统 无ID的板子

+ 10 + 5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A:
部分机子,这样借电压会亮一下就黑屏

网友:
支持技术帖,思路清晰

网友:
不能熄屏,可以买个复位模块测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部分机子,这样借电压会亮一下就黑屏

加大电阻啊

网友:
思路清晰,技术过硬

网友:
邓兄又捡钱了:huaxin:

网友:
从6s开始显示复位就可以借1.8v电压了,6不行借1.8v锁屏以后不能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