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确实是屏边上电容短路

楼主(2019-12-27):
联想y470确实是屏边上电容短路了换了公共点阻值500多不短路了,cpu没有供电,各大电压都有了。独显供电0.9伏多。裸板待机电0.01,触发电流0.33,不亮机不知道怎么整了,各位师傅给点思路吧

网友:
修cpu供电啊

网友:
发来,我给你弄,

看看cpu供电芯片得开启脚有没有电压,,
看看供电正常吗。

网友:
前几天帮朋友修了一个470,症状是无背光,拆机看是连接屏线的地方背光供电电容烧了,导致串联电阻也烧了,这机器这里的设计真的是差。你的问题希望早日能解决。

网友:
cpu没有供电也是通病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