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6s U5411_RF导致不充电漏电维修

楼主(2019-12-27):
  故障机型:iPhone 6s

  故障现象:不充电 不联机

  故障分析:对于不充电不联机的故障要先修联机。

  维修过程:拆机发现主板已经被修过了,WIFI芯片和WIFI GPS放大没有装,触发200MA起跳,可以正常进系统。

  200MA起跳先把USB芯片拆下,拆下后还是200MA起跳,经过测量发现是PP3V0_TRISTAR对地短路了查看电路图此供由电源输出去到USB芯片U5411 指南针芯片,考虑到同行动过wifi 芯片所以检查WiFi芯片背面的U5411芯片,果然芯片已经爆锡了。

  拆下后起跳正常,进系统测试可以充电,然后开始修WiFi先将同行装反的WiFi芯片拆下并处理好焊盘,重新装一个WiFi芯片然后把硬盘拆下解绑。

  维修结果:经测试WiFi正常,充电OK。

iPhone 11 Pro维修图纸资料已上传鑫智造!
扫码注册即可使用!
↓ ↓ ↓

网友:
技术一流,学习了

网友:
可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