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故障]
6S这个VR301_RF有什么用的,我装回去变成无服务

楼主(2019-12-27):
手机轻微进水,搞好后发现打电话有点问题,拆了VR301_RF可以打,装上手机就成了无服务了,请问这个VR301_RF的作用是什么?我看图纸他是去一个芯片的4个脚

网友A:
SIM卡ESD保护!静电防护器件!嵌位器件!可以不安装

网友A:
不会造成没服务,只会造成不读SIM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SIM卡ESD保护!静电防护器件!嵌位器件!可以不安装

谢谢指点!!数字数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会造成没服务,只会造成不读SIM卡

意思是装了会造成不读SIM卡还是不装会不读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意思是装了会造成不读SIM卡还是不装会不读卡呢

不装不会影响不读SIM!

网友C:
看上去很像是保护二极管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上去很像是保护二极管的感觉

像楼上说的,应该是防静电的。类似那种TV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