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6s触发200am 定电流

楼主(2019-12-27):
6s故障板,上电不漏点,开机电流直接跳200am定住
观察后发现主板有变形

触发后硬盘有轻微发热,显微镜下观察发现硬盘有维修痕迹且已经碎裂

取下硬盘发现焊盘之前维修并未清理

将焊盘清理干净后上电测试,故障依旧

继续用感温法寻找可能的故障点,发现振动管理和USB管理处温度较高,熏松香

显微镜下观察,由于200ma电流发热比较慢因此要多烧一会,后发现发热元件为USB管理器

测量USB周围的原件发现C4504短路

原理图中查看发现C4504为USB的旁路电容,扣了的话还得补,直接拆USB,拆下USB后触发定电流50左右,由于没装硬盘,应该为正常的DFU电流

更换USB管理,触发测试依旧为DFU电流,装新硬盘联机刷机发现无法联机,判断可能是更换的USB管理器有问题,重新更换发现问题依旧,取下USB管理测量焊盘对地之,发现USB管理器A3脚短路

查看原理图发现A3脚经电感L4521后直通CPU

判断故障原因为CPU短路导致,已无维修价值,维修结束

网友:
忙活老半天,干的脑力活,最后还翻车

网友:
白布一盖,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