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50插网线没反应

楼主(2019-12-27):
X250插网线没反应,一直都能识别到网卡,刚换过网卡,情况还是一样,接口目测完好,网线插其他电脑可以,最后发现是RJ45接口的第一脚到网桥的第23脚断线了,最后飞线解决了

网友:
建议你用USB网卡转接测试

网友:
你不会看看接口处(附近)有没有ESD(6腿)芯片?

网友:
换网卡都不行??

网友A:
更换一个隔离芯片PI3L720ZHE就好了

网友B:
网卡隔离芯片测一下是不是坏的

网友:
点一下地球图标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换一个隔离芯片PI3L720ZHE就好了

和那个什么关系啊

网友:
看一下网桥哟

网友:
大多都是接口有问题,先换接口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

你这灌水真受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换一个隔离芯片PI3L720ZHE就好了

也换过了,情况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卡隔离芯片测一下是不是坏的

也换过了,情况还是一样

网友:
网线灯都不亮

网友:
终于修好了

网友D:
怎么会断线

网友:
最终是哪个部件坏了啊

网友:
这也是网卡上不了网的原因

网友:
这个地方断线是通病吗

网友:
断线的几率可太小了!进水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会断线

很神奇,刚开始也没想到会是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