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0键盘用不了,换EC解决

楼主(2019-12-27):
键盘有一部分按键用不了,换了一个键盘情况还是一样。更换EC后成功修复。

网友:
你这种修能报多少钱

网友A:
呵呵 我就笑笑 修过很多键盘失灵的故障 起初开始学习修电脑的时候从来没有一个是换EC换好的 实际维修中从来都不考虑EC问题 大部分都是键盘本身问题 除非一些进水机正好被水腐蚀到键盘电路这个地方上了 正常情况下不可能有问题,真实经验是宝贵的是掌握在少数师傅的手里 人家师傅是靠这个技术吃饭的 不会传授出来的,不好意思我说实话了 我以后会尽力克制自己不再说实话了 下次碰到问题我要忍 忍 忍 慢慢彻底不再说一个字了。

网友:
极大可能是EC 程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跟EC有点,不过大多会先更换键盘吧,

换过键盘情况还是一样才换的EC

网友:
确实,键盘有一部分键用不了很少遇到换ec能解决的

网友B:
这个跟EC有点,不过大多会先更换键盘吧,

网友:
感谢你的分享, 论坛有您更精彩!!

网友:
这个比换键盘成本低点。

网友:
是啊,有时候键盘也牵扯到ec

网友:
这个机子遇到几个都是EC坏的了,特别容易坏,其实就是内部BIOS问题,要换割板EC

网友:
長知識了 第一次看到 鍵盤部分按鍵失靈 竟然是ec問題

网友:
好想知道EC是如何刷程序的

网友:
这EC带程序不。。。。。。。。。。。

网友:
是的有些是EC坏

网友:
这个要料板哟

网友:
实际维修中真的EC坏的很少很少,大部分都是键盘本身,这个应该是kb 9012更换的话用809f或者809h
编程器读写内存程序,自带程序的,要么买剪板

网友(2020-01-27):
引用 网友A:
呵呵 我就笑笑 修过很多键盘失灵的故障 起初开始学习修电脑的时候从来没有一个是换EC换好的 实际维修中从来都不考虑EC问题 大部分都是键盘本身问题 除非一些进水机正好被水腐蚀到键盘电路这个地方上了 正常情况下不可能有问题,真实经验是宝贵的是掌握在少数师傅的手里 人家师傅是靠这个技术吃饭的 不会传授出来的,不好意思我说实话了 我以后会尽力克制自己不再说实话了 下次碰到问题我要忍 忍 忍 慢慢彻底不再说一个字了。

那请问,除了苹果电脑,键盘受哪个控制,换EC正常,我也遇到过,不稀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