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存位置

楼主(2019-12-27):
各位大佬,有人知道这个显存位置怎么算的,被搞得很糊涂,a通道b通道好混乱a1 a2 b1 b2 好像每家都不太一样

网友A:
每家都一样,从卡的正面右侧开始算a b c……

网友B:
逆时针数ABCD,A卡是A0 -A1-B0-B1-C0-C1-D0-D1(或者是:A-B-C-D-E-F-G-H)   N卡有小小区别:A1-A0-B1-B0-C1-C0-D1-D0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逆时针数ABCD,A卡是A0 -A1-B0-B1-C0-C1-D0-D1(或者是:A-B-C-D-E-F-G-H)   N卡有小小区别:A1-A0-B1-B0-C1- ...

好嘞老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家都一样,从卡的正面右侧开始算a b c……

左边,

网友C:
都是逆时针 A卡是低到高 N卡是高到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是逆时针 A卡是低到高 N卡是高到低

谢谢大佬。。。。

网友(2020-03-03):
看看了解下,纯捧个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