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2的机,开机屏不亮,外接VGA花屏,是显卡还是显存问题?

楼主(2019-12-27):
昨天接到一台本,HP CQ42,开机屏幕不显,插外显可以显示,但是花屏,拆出主板显卡是008的,重植无铅做一次,开机还是一样的问题,大家看看是显卡还是显存问题?

网友:
显存做一下

网友:
要换显卡,重植不行

网友:
大家看看是显卡

网友:
屏 屏电路也有可能

网友:
优先干显卡。BGA焊一下很快的。楼主可以风枪先吹加热看看有没有效果,不行就直接干显卡。

网友:
看来显卡已经不行了,换一个新的试试。

网友A:
显卡做了两次了,昨天下午做了一次出现这样以为没做好,上午又做了一次,都是无铅的,现象一样,所以问下大家是显卡坏还是显存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做了两次了,昨天下午做了一次出现这样以为没做好,上午又做了一次,都是无铅的,现象一样,所以问下大 ...

查下屏供电压是否全正常

网友:
我怎么还是感觉是显卡问题

网友:
先发一个新的显卡,得三四天,到时装上了再看,是显卡问题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CQ42好熟悉的板子  通病

网友:
直接换新的显卡吧  浪费时间这样

网友B:
这个跟屏没关系,显卡和显存的问题最大,建议换着试,加焊不一定能解决问题!!!!!!!!!

网友:
感觉直接换显卡

网友:
我遇到一个也是这样,不过屏幕是全花的那种,焊显卡好了

网友:
你拆下来有没有掉点,如果没有掉点,如果没有掉点你就直接看下显卡边上有没有掉零件

网友:
客户能接受就改集显吧!

网友:
屏线应该正常,因为字没有花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跟屏没关系,显卡和显存的问题最大,建议换着试,加焊不一定能解决问题!!!!!!!!!

正解。。。。。。。。。

网友:
这种电脑还有修的价值吗

网友:
显卡问题,之前我师傅就遇到过一台笔记本,加焊后好了,第二天又花。

网友:
一般都是虚焊,你都植株了还不行肯定就是显卡问题

网友:
原机显卡做了两次都是内不显外显花屏,现在新显卡发回来了,装上去故障一样,想着是不是显存有问题,正好有料板,原机的4个显存拆掉,换上料板的4个,还是一样,如图,掉点了一个,补起来了,现在估计是电路问题了

网友:
这个显卡坏的多  定的显卡也没几个好的

网友:
搞定了吗楼主。

网友:
感谢你的分享, 论坛有您更精彩!!

网友:
独立显卡不行了。

网友:
各们友友,最后换了全新的显卡与同型号的拆机显存,故障一样,最后与客人沟通,改成集显了,如图:

网友(2020-04-03):
楼主,干了显卡和显存最后又改回集显,那你不是亏了新买显卡和显存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