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5-3567 大短,拆出CPU供电组合管81381,它坏了吗?大家帮看看。

楼主(2019-12-27):
TB上买了三个,没测就将81381直接装上还是短,拆下后发现与坏的那个一样VIN与VSW是0欧,这两个脚类似上管的D脚与S脚,又测了新买的两个81381还是VIN与VSW短路, 黑笔碰了上管G极,一样是短的,难道我买的三个都是坏的?电路上还有一个81381没有VIN与VSW短啊。

网友:
复合管,你测量正反都为零几乎都就是坏的了

网友:
没准是你装上后烧了呢。

网友(2020-03-16):
估计cpu坏了,我的就是,大短路 CPU就会坏

网友:
我修6-9代发现烧CPU供电管,CPU必坏

网友:
其实你可以将芯片拆出来,测量主板上的脚位阻值。如果不短就是芯片问题,如果短就是主板其它问题

网友:
把供电电感拆了,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