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5 A1474不充电 能开机

楼主(2019-12-27):
故障现象是插上充电线可以开机,但电池显示1%,不充电,拔掉电源就灭了。拆开发现是新换的电池,客户也说新换的,但是在另一个城市刚换的。我测量电池端插座有3.2V电压,于是用2根针单独给电池充电到3.8V后不插电可以开机了。进入桌面后仍旧不充电,但显示正在充电,一点也不上升,一直停留在2%。拔掉插头也不关机,但我知道电池电量不多了,用可调电源检测发现亮屏时600MA电流。息屏时60ma电流。更换自用的原装充电器和充电线给它充电1小时,再开机还是2%。请问是主板坏了还是电池不好?

网友:
大概电池坏了

网友:
谢谢分享 技术知识

网友A(2020-03-05):
应该是USB管理芯片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USB管理芯片坏了吧

换电池好了

网友:
运气太好了。
我遇到的不是USB芯片坏就是大电源IC坏

网友:
不过我的手工太差了,太电源IC取下时。。。
感觉修手机(平板)最难的就是“拆”

网友:
刚觉应该是检测脚  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