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最常见硬盘软故障的检查办法及处理步骤

楼主(2019-12-27):
由于计算机硬盘存储容量大,读写速度快,且安装在一个密闭腔体内,工作环境清洁、性能较稳定、使用方便,因此,在微机中得到广泛的应用。但如果对硬盘使用不当或感染病毒后,容易引发故障。

硬盘故障分为硬故障和软故障两大类,其中软故障出现较频繁。故障现象大都表现为硬盘不能自启动。当硬盘出现软故障时,采取行之有效的应急处理很重要,下面介绍的只是相对于最常见的故障情况而进行的检查、处理步骤。

一、检查 CMOS 设置及处理方法:
CMOS 系统设置错误所引起的硬盘软故障,现象表现不一。有的开机后屏幕无显示,有的仅显示一个死光标,有的显示“Non-System Disk Error”(非系统盘或盘出错)等提示。特别是在从 A 盘转入 C 盘时,屏幕出现“Invaild Driver Specification”(无效驱动器),令用户误以为硬盘“0”磁道坏或硬盘系统破坏等,从而采用低级格式化、重建 DOS 分区、重新拷入 DOS 系统和高级格式化等方法。虽然对硬盘初始化可以排除软故障,但硬盘数据却被破坏。所以,由于 CMOS 设置错误引发的软故障不用重新设置 CMOS 的办法去解决,必然有所损失。而且因 CMOS 设置错误引起的软故障较普遍,我们在检查软故障时最好第一步从检查 CMOS系统设置入手。

二、检查和处理方法:
首先检查后备电池是否失效,如失效则更换电池,再进入 CMOS 设置。对于高档微机,可以开机后按 Del、Esc 键或 Ctrl-Backspace、 Ctrl-Alt-Esc 等组合键进入 CMOS 设置状态。对于低档机,只能从 A 驱动器引导 SETUP 软件进入 CMOS 设置状态。CMOS 检查中,重点检查 CMOS系统设置中硬盘参数是否正确,特别是检查硬盘类型号(TYPE)与硬盘驱动器厂家提供的参数是否相一致。如果发现错误,将参数更改为以前备份好的正确参数,保存后退出 CMOS 设置再重新用硬盘引导系统。万一找不到备份参数,对于有些高档机器,可以采用 CMOS 设置中的功能选项“HDD AUTO DETECTION”(硬盘自动检测)来找到正确的硬盘参数。

如果 CMOS 设置中无此选项,可以打开机器,硬盘表面一般都有一个标签对硬盘参数进行介绍。即使没有介绍,至少标明此类硬盘的名称,再根据硬盘名称查阅各类硬盘参数资料,就可以查到正确配置参数。另外,借助于 DM 等应用软件也可以检测到硬盘的参数(条件是 A 驱必须能自举)。

网友:
这应该是作为电脑维修者要掌握的基本技能

网友:
很好很好啊

网友(2020-02-01):
想学习硬盘维修,先从基础开始。想当年,40G的IDE硬盘,低级格式化修复,能做10多个小时

网友:
作者是不是把几十年前的东西复制过来的呀?现在99%的电脑都没有A驱了,而且多么低档的低档机好像也不用A驱setup进入CMOS吧。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2020-03-20):
炒冷饭,有点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