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拆装植球初体验

楼主(2019-12-27):
想过很多次换CPU,但都没时间或没东西给我试,前几天有一CPU坏的主板换板,旧主板丢我这了,就定了钢网,前天到了,没时间,今天没事干,就试试吧。

拆,芯片四脚灌胶

除胶

吸锡线吸平洗净

摆球,0.4球

第一次弄CPU,没经验,跟个铁憨憨似的直接带网吹,结果钢网一吹就鼓,珠子也都被带起来了一顿操作猛如虎,一看战绩零杠五

钢网变形了,质量可真差,还好还有一张,继续,群里问了下,大佬说必须摘网吹

钢网摆好球后同时从两边往上托起,恩,有六个珠子没下去,这次用的0.35珠子。图片是珠子补好了,待吹

恩,又是半个小时,,,,左边和上边的珠子一吹就好,但是右下角有部分锡珠跑了,,,跑了,咋整,补吧,先烙铁在海绵上擦干净,一定要擦干净,用烙铁尖去戳连在一起的锡珠,把不安分的珠子全取了,再一个个补上去,,,,,别想看这张图片,不给你们看,给你看我补好的

植好了,处理主板焊盘,哪拆的焊哪去

测量几个USB数据,3V都正常,虽然我不确定是不是焊好了,但至少没有焊短路。

总结;这次拆装一遍CPU,意义非凡,不仅是有了更换的经验,但正重要的是,心态的转变,对于更换CPU的“恐惧”一消而散,恐惧来源于未知,而现在我对于它不再那么无知,又怎还会怕它以后没事就拿来植一遍,相信用不了多久,更换CPU对我来说会和换桥换显卡一样得心应手

补充:0.35锡珠是不行的,我钢网不行,用0.45或0.4锡珠,今天把芯片又拆下来了,CPU中间很多锡珠还保持着装上之前的模样,多半是没有连上,还要买钢网,,,,,

加个分呗

 会员1195396300鑫豆2024-10-14 14:22

网友:
不通电来试下,说不定能亮机

网友:
只能说练久了熟能身巧,你没顺便发上BGA温度,还有植球温度~~大家一起加油吧~~

网友A:
其实吧换cpu一点不难, 换过的都知道,买个好钢网,事半功倍。

网友B:
换过的都知道,买个好钢网,事半功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过的都知道,买个好钢网,事半功倍

可以推荐一家吗

网友A:
第一次换u,我也跟楼主一样,现在感觉 换u 很简单,基本上都是一次成功,标压u最好换,只要板子加热不变形的都是一次成功,加热过程中板子变形的不太好弄,不过这样的板很少。

网友:
0.35的锡珠  是不行的  假如板子变形   CPU有两边是翘起来的。。建议0.4

网友:
主板一旦变形,就基本报废!

网友C:
楼主都没说CPU上滴黑胶是咋除的

网友D:
我换过一次,CPU变形了。不是主板变形。。。

网友:
钢网不用拿掉 加热的时候记得要单边加热靠近南桥晶体的先加热 再沿边上一圈一圈加热 要加上风枪上的风嘴我用的是中号的风嘴 去掉风嘴的话会导致面积过大钢网不好固定, 这个也是我试了好几种方法找到最好用的方法了  你可以试试。

网友E:
去了钢网容易连锡

网友:
建议用o.4的哦

网友:
0.4的锡珠成功率会高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去了钢网容易连锡

吸锡带拖平了芯片,芯片摸上薄薄一层焊油是不会连锡的。注意焊油要很少,焊油多肯定连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去了钢网容易连锡

我主要是去钢网这步手控制不好珠子会歪掉,去钢网好了的话基本直接风枪一次吹成。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换过一次,CPU变形了。不是主板变形。。。

CPU长条形的有应力容易弯,焊回去就好了。

网友:
可以  废旧利用了;

网友:
很棒的帖子

网友:
0.4的珠子我值好上板为啥有一边会翘起是啥情况

网友:
关键是CPU难找

网友:
可以,经验很好,感谢了

网友:
带钢网吹没问题的,用几段温度吹,多预热。

网友F:
0.35的球太小了,4、5代都用0.45的珠子,

网友:
第一次就搞黑胶

网友:
0.35太小,如果变形就连不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0.35的球太小了,4、5代都用0.45的珠子,

刚被老师“批评”了一顿,,,,,我买的钢网不行,等下再买几张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都没说CPU上滴黑胶是咋除的

这是基本功嘛

网友G:
我都是钢网直接吹啊,0.4钢网用的0.45,你的钢网质量太差了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都是钢网直接吹啊,0.4钢网用的0.45,你的钢网质量太差了吧

推荐一家呗

网友:
一般不用取钢网的,吹好再拔

网友:
引用 网友H:
推荐一家呗

本本张这家买的,,,,,,,,

网友:
不容易的,易变形,成本这么贵看也没几个折腾的

网友:
我感觉用锡浆容易上手,我一直用锡浆。

网友:
真有时间 我每天修机累得跟狗一样 不过还是支持手工学习和分享

网友:
  不 错  !~~   很有 耐心

网友:
只要能熟练重植显卡的这活不难,难的是CPU的来源,没有几个是好的。又不是10块8块一个。我之前就是换可是CPU不能保证。现在基本不换了。CPU坏了就给客户说换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