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小白MacBook Pro a1706 泡水机 求思路

楼主(2019-12-27):
这台版号是820-00923-a 刚拿到发现这些地方都有水痕 不开机 该换的都换了,换完发现可以开机 只是插电一直重复按开机键才有时候有机会才会开机并不是一插上电就开机 这点就让我有点头疼了,而且装上电池却不能充电,风扇一直转,touch bar也点不亮,求一下有没有可以参考的思路

网友:
Type c 接口有一边2个可以开机 另一边2个试过都没有开机过

网友:
说白了 还是进水的地方没有处理干净。。。。放大镜仔细看看 电容电阻 发黑断线的要用刀片刮刮才显现出来,3215 你是重植的吧。。。最好一样型号换掉。

网友:
3215 2颗都换拆机的了 我已经把所有电阻当初有异状的都换了 所以也有可能底下有断线量阻值却量不出来是吧 我來仔細檢查看看

网友:
按照正常流程一个一个解决吧,进水的维修没啥捷径可走

网友:
電池不接電池主板電池腳有12v 但是一接電池變成8v 而已,這是不是Q7065掛了呢?

网友:
主要还是观察一下进水的地方

网友:
进水的东西确实不好搞 !!!!!!!!!!!

网友:
请教一下 我那边浸水地方 我只有820-000239 的料板板过去 会不会有些电阻电容不一样呢 我有发现好像板子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 也没有820-000923的图纸搞的头晕转向了

网友A:
什么故障都不说 怎么帮你  主供电不出?不显示?

网友:
屏蔽盖里面呢?

网友(2020-02-20):
引用 网友A:
什么故障都不说 怎么帮你  主供电不出?不显示?

哪些供电要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