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PLAY有显示无灯光

楼主(2019-12-27):
       接了一个 中学生的小米机子。爆屏。之前也在我这换过总成,这次也是摔同一个位置爆屏。因为屏爆,触不了,只能直接扣电池。发现主板上侧有点弯了。叫人送屏来,装屏。没见显示,再换一个,也不行。 两个屏 同一个毛病,很少见啊。装屏开机,打灯侧看,屏显MI。没灯光。主板故障了。 然后只能找到这样位图。其他的找不到。一个个测量。
这个电容,测量阻值400多。更换红米2的电容,开机有显示,测试半天,正常了。客人来取机。

网友A:
这个电容的正常测量值400多还故障值400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容的正常测量值400多还故障值400多啊?

换前测是400多,换后也是400多。但换了灯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