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士顿SSD 型号sa400s37/120G,不认盘

楼主(2019-12-27):
此固态里面有客户需要的16g的资料。我就打算压缩后发给对方。用硬盘盒接硬盘的方式读取数据。未想到的是压缩过程中突然死机,强行拔掉移动硬盘盒后重新接入电脑,发现不认盘,直接接到电脑上卡logo。郁闷死了。问了下数据恢复要好几百。有没有大大有办法啊。客户肯定不肯承担这笔费用的

网友:
大不了不做啊  .g固态硬盘如果颗粒坏了就玩完了。

网友:
呵呵,  保数据的硬盘不可留在店里,,客户要在场

网友:
数据没有了,你就完蛋了,如果认不到硬盘了,估计就完蛋了

网友:
机械硬盘数据恢复还行,电子盘数据恢复就看运气了。因为芯片擦除就是一个命令的事,不留痕迹,无从恢复。

网友:
搬板啊……这还用说吗。

网友:
固态硬盘坏了数据真的很麻烦

网友:
固态硬盘坏了,楼主只能去般砖了,建议进dos看能不能复制出来!

网友:
几百就行?这么便宜的吗?机械硬盘150,固态能报1500呢,手机硬盘可以搬板处理,这个理论可行,没有试过,店里收集了几块,还不够,等多了一起搞

网友:
数据恢复这么便宜哪一家

网友:
就给客户描述一下当时情况,退给客户算了。

网友:
你们别误人子弟了

还搬板,板子几乎很难坏都是固件区问题。。。直接上PC3000UMA就行了

网友:
有时候多十几次能认

网友A:
固态硬盘最怕突然断电   你还直接拔下来  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固态硬盘最怕突然断电   你还直接拔下来  厉害

固态装移动硬盘盒的。突然死机后我把进程关了,然后拔的,不拔怎么办呢,一直卡那里不动啊

网友:
死机拔硬盘,这操作骚的

网友(2020-02-28):
这种垃圾盘,基本没戏

网友:
下次注意就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