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学员维修进水有锁有ID,iphone6的故障板

楼主(2019-12-27):
1.从老师那里领到故障板后,逐一接电测试,就选这块大短路的板子下手,以为有概率只要掰掉(主供电 PP_VCC_MAIN)或(电池电压 PP_BATT_VCC)上短路的电容就可以把故障板修成ID板。

(图片描述:这块板子接电大短,把可调电源设置的4.2v电压都拉到2.98v,点位图上黄色的“点”都有可能是有故障引起短路的元件)

2.当撕开覆盖在主电源芯片周围框架的薄膜后,在显微镜下观察发现,还是个进水板,看来可不止掰电容那么简单了。
用旋风枪330度,风速3档,拆下主板上3个大型屏蔽罩,
在主板下半部的两面,基带射频部分,功放部分都有进水痕迹,有些芯片引脚也氧化的很厉害。

3.只能先用洗板水清理一下,再用松香熏全板,最后接电烧机(烧机线的鳄鱼夹正极,夹住镊子点在充电管的后端电容上(PP_VCC_MAIN和PP_BATT_VCC 都能烧到),打开可调电源调整好电压,用烧机线的鳄鱼夹负极去接触板上大型的接地负极[如屏蔽罩或接地的螺丝孔])。

4.烧机出来的结果,发热的短路(充电管除外)和洗掉的氧化元件

5.摘掉引起短路的元件(主要是滤波电容),用融化中温锡浆连接氧化掉件的保险电感,
再用万用表【用的是四位半的表】测量一下主供电的对地值(二极体值)正常,接电后发现有微漏电13毫安(可以放过)

6.接电触发后,发现屏幕很暗还会闪烁,而且进入系统后电流较大,怀疑是屏幕背光电路有问题。

7.观察一下主板后发现,显示座 J2019 2脚(背光供电引脚腐蚀)和 保险 FL2024 虚焊掉件,果然有问题。

8.果断更换显示座,和 安装一个保险电感回到原来的位置。
(焊接调,旋转风280度,风挡3档,最好除掉周边小元件上的软胶(旋转风150度),防止爆锡掉件)

9.接电后,触发测试,正常亮机,
由于是ID板,没有密码可以解开测试其他功能。

网友:
修的好:aiqian:

网友:
谢谢赵老师的评分。
实地发的好多短路的故障板,摘掉某个元件或换掉芯片就好了。这个板子就比其他的多几个步骤,刚好修好就发一贴。

网友A:
厉害,现在实地学员水平越来越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现在实地学员水平越来越高

修大短路只是做维修的基本技能,修手机特别重手工。
来实地,跟着老师学才能练好手工。

网友:
钢铁侠牛B了,

网友:
基地出人才

网友:
胆子大不怕就行

网友:
很棒 加油 共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