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G41M V1.0 至强 bios

楼主(2019-12-27):
联想L-IG41M V1.0
条形码 第12位F---富士康代工

测试支持1600内存 win7-6bit 不卡四叶草。

bios来源:原板备份bin,添加10676-40 1067A-44指令集得到。
bios已经下挂附件

L-IG41M v1 至强.zip

亲测可用

网友:
暴力刷 富士康G41MXE 未点亮,刷精英G41T-M9 未点亮。
回头我再找点别的bios刷下试试。这个IO比较少见。
肯定有可以代替的bios。看到那个良心想的标志,实在是蛋疼。
回头再找别的bios,把它换掉。

网友A:
这么老的机器也还有人在用,难得难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么老的机器也还有人在用,难得难得!

办公 炒股票,够用啦。
18线城市,G41  AM3,用的人还是一大把。
用这种机器的人,反而很多是有钱的。
我卖出去好多G41都是被炒股票的买走了。
弄个个2-3台,挂上固态盘,用来看股票期货走势图。
够用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办公 炒股票,够用啦。
18线城市,G41  AM3,用的人还是一大把。
用这种机器的人,反而很多是有钱 ...

我这边现在基本都是5代以上的笔记本,还是老机器好搞!

网友:
各位大神惠阳临深圳招工控板师傅薪资高!意诚加w15017483676!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现在基本都是5代以上的笔记本,还是老机器好搞!

各位大神惠阳临深圳招工控板师傅薪资高!意诚加w15017483676!都是老机器!

网友:
IO带GPIO脚的,不能随便刷,此IO 必须读取BIOS程序,不触发和不出5VDUAL的与BIOS有关,我刚刚修到一张,不出5VDUAL,刷BIOS就好了,其他所有条件都正常,拆下BIOS芯片,编程器无法识别芯片ID,怎么按都无法识别,从其他板子上拆一个IM的芯片过来,刷以前备份的BIOS上去,顺利触发点亮

网友:
教我们怎样改BIOS指令更有意义呢

网友(2020-03-14):
这个机器也够老的了!

网友(2020-10-12):
这板子好老了,不过加个固态硬盘还是很够用的

网友(2021-10-27):
这个机器也够老的

网友(2022-03-21):
遇到一个有问题的主板,刚好需要。谢谢。

网友(2022-10-17):
刷了你这个BIOS,直接点不亮了

网友(2024-07-20):
感谢。已刷,此BIOS版本90kt16AUS,经测试,可支持双面4G1600内存,不支持单面。主板4个SATA口,刷完还有4个。论坛90kt23的刷完只有3个SATA借口。16AUS版BIOS有个bug,断电后再通电,会启动一下,机箱风扇、CPU风扇、显卡风扇会转动几秒,然后关机。官方BIOS亦如此。

网友(2025-03-05):
主板L-IG41M V1.0,带4个SATA口,原BIOS90kt09AUS,只能支持双面ddr3 1333 2G*2内存,此BIOS版本90kt16AUS,经测试,用AFUWIN在PE下刷所有块,可支持双面dd3 1333 4G*2内存。PS刷完后重启进系统蓝屏,重装系统后正常运行,机型从M6000T变成了M6100T。
联想官方客服都找不到这个版本的BIOS,正式宝藏bios.

网友(2025-10-31):
刷完之后果然可以支持4G 1333 双面,完美用上共8G,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