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小米 161301-CN 阻值 电压图

楼主(2019-12-27):
主板 图片拍的有  阻值   电压  都有

网友A:
这个有图纸和点位么,没有可以参照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图纸和点位么,没有可以参照下

暂时还没找到

网友B(2020-02-26):
我有块主板也是这样,没有CPU供电,开机其他电压都有,五秒的样子就掉电,换了CPU芯片还是一样,不知道怎么搞了,遇到过的,回一下

网友:
没有图纸的机器  难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块主板也是这样,没有CPU供电,开机其他电压都有,五秒的样子就掉电,换了CPU芯片还是一样,不知道怎么搞了,遇到过的,回一下

这个机器cpu供电芯片的型号你知道不

网友:
修好了没,我也有一个这个现象,BIOS刷了,现象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块主板也是这样,没有CPU供电,开机其他电压都有,五秒的样子就掉电,换了CPU芯片还是一样,不知道怎么 ...

修好了没,我也有一个这个现象,BIOS刷了,现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