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11寸苹果笔记本A1465 820-00164-A 能开机,不进系统,如何修复

楼主(2019-12-27):
求助贴   型号:A1465 11寸MacBook Air VM2
版号:820-00164-A
问题:进水不开机
具体描述如下:
修了一台苹果 11寸笔记本 A1465 版号为820-00164-A的机器,机器进水,进水位置

机器不开机,目前修开机了,裸板跑马都正常。现在出现的问题是装好机器,点下键盘的开机键,开机之后会卡在最后进度条最后一点点

强制关机之后,清除下缓存(option+command+P+R)就可以正常进系统,进入系统之后,点重新启动可以再次进入系统,多次测试都可以正常运行工作。

一旦关机之后,再次点下键盘的开机键,仍旧卡在进度条的最后一点点。换其他硬盘故障依旧,外接移动硬盘系统故障依旧,换上装机系统U盘故障依旧。

有维修大神指点迷津吗?

成功给红包,可以加我微信:531360434

网友A:
看别人修理苹果卡进度条,排除其他外设故障最后换键盘解决了卡进度条,应该是属于键盘进水故障造成的,你可以试试

网友:
进水位置没有清理干净吧,在看一下进水位置

网友:
毕竟是进水机,楼主有没试着排除键盘触摸板的问题。进水机onewire总线的那个排线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
键盘换一个

网友:
看断线了没有呀

网友:
把键盘拔了。试试。连接主板的排线。

网友:
键盘,触摸。进水的地方。

网友:
ec换过吗?

网友:
裸板开机看看,把外设都去掉

网友:
总感觉腐蚀有接触不良的地方,比如管键盘鼠标的bios。

网友:
硬盘都试了为什么不换一下键盘

网友:
Bios 的地方进水,有接触不良的地方
"清除下缓存(option+command+P+R)就可以正常进系统"
可以试试换Bios

网友:
换键盘吧,键盘问题非常奇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别人修理苹果卡进度条,排除其他外设故障最后换键盘解决了卡进度条,应该是属于键盘进水故障造成的,你可 ...

赞一个。。。。。。。

网友:
我也觉得像是键盘引起的。。。。。。。。。

网友(2020-02-04):
bios问题,先刷一个测试。

网友: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820-00165-A, 820-00164-A各遇到一台都没搞定

网友:
You can fix it by flashing BIOS. I have a lot that experi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