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系统开机故障

楼主(2019-12-27):
急急急,刚装好win10系统的电脑开机出现BOOTMGR is compressed,press ctrl+alt+del to restart。插上PE的U盘出现同样情况,用win7硬盘也会出现同上问题,链接上装有XP的系统硬盘可以进入系统。(电脑玩好,U盘完好):fengnu::kuqi:
求大佬解决方案,谢谢!

网友A:
bios里设置urfi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里设置urfi就好

谢谢,我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里设置urfi就好

不行,还是一样。

网友:
这种问题真操蛋啊

网友:
格式化硬盘,c盘文件系统为:ntfs

网友:
看看硬盘工作模式

网友:
进BIOS看看能不能识别安装系统主硬盘,能识别,设置u盘启动进PE,引导修复一下试试

网友:
把bios重置一下试试,你说选pe也是报这种错误还真没有个准确的位置

网友:
用diskgen修复下引导就可以了

网友:
估计是没有msr分区

网友:
重新安装系统就能解决

网友B:
这个是启动文件意外被压缩了缘故。你不小心启动了C盘的磁盘压缩而已。

找winPE U盘启动,要求版本为win7PE或者以上版本。 启动后找到C盘-》属性-》 取消“压缩此驱动器以节省空间”的对勾。保存。等执行完后重启。恢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启动文件意外被压缩了缘故。你不小心启动了C盘的磁盘压缩而已。

找winPE U盘启动,要求版本为win7 ...

支持一下,说的有道理 。。。。

网友:
不就是缺引导吗?PE里面一般都带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启动文件意外被压缩了缘故。你不小心启动了C盘的磁盘压缩而已。

找winPE U盘启动,要求版本为win7 ...

嗯,这个不错,可以试试!

网友:
已经解决了,C盘不知道为什么变为扩展分区,D盘变为主要分区了,进PE用梅捷硬盘工具改过来,在重新装系统就好了。

网友:
BIOS设置的问题 试一下快捷键能不能引导 win10的话看下有没有OS的选项有的话 打开

网友:
这不就是系统问题吗,你重新下载一个系统啊

网友:
修复下引导

网友(2020-01-27):
修复下引导就可以了

网友:
什么破U盘格式化了 重做一下

网友:
快捷键进尼?我有一个U盘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