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修华硕GTX960 2G 花屏显卡

楼主(2019-12-27):
从同行那回收到一片华硕GTX960 2G显卡 同行说给客户换下来的 不知道为什么花屏 拿到手后整体看了看 成色啥的还行 仔细检看了下 的确没有拆修过 没有撞件之类的 就上机测试吧 一开机 满屏绿色的虚线 看到这个 心里乐了 看来要捡钱了  明显的显存故障  用N卡检测软件跑了下 果不其然 A区高位颗粒部分报错 如图 秉着先加焊后更换的原则 加焊后测试故障依旧 索性将对应位置的颗粒拆了下来 用软件测试整个A区高位全部错误 看来是没有判断错位的 然后就从P106矿卡搞了个颗粒换上 测试OK 重新装了个系统 跑了鲁大爷 甜甜圈 最新版的3DMARK 全部OK  仔细清洗干净后 打算挂闲鱼卖掉 还没等卖 碰到个客户来店里买显卡 300块出 小赚一笔

网友A:
N卡检测软件属于DOS精简版系统吧?

网友:
上检测软件机方法,相信会有很多人给你加分

网友B:
我昨天修一张GTX760的,开始是C1通道错,重植显存不行,将D1的显存拆下装到C1上,结果D1 C1都出错,索性将GPU也重植一遍,奶奶个熊,现在检测出来D0出错,有这么玩儿的吗

网友:
学习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C:
N卡检测软件 再哪里下载 楼主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N卡检测软件 再哪里下载 楼主能分享一下吗

之前花钱买的

网友:
楼主,功力深厚,一下就找到问题

网友:
可以可以,能赚钱就好了

网友D:
显卡显存的位置分布给讲解一下呗,不知道怎么数ABCD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昨天修一张GTX760的,开始是C1通道错,重植显存不行,将D1的显存拆下装到C1上,结果D1 C1都出错,索性将G ...

假如不确定哪个颗粒损怀 先吧它搞下来再次测试 以确定是不是它的问题 以防扩大故障  我是这样搞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显卡显存的位置分布给讲解一下呗,不知道怎么数ABCD

没问题  N卡是逆时针数 A---B---C---D  A高A低 B高B低 依次类推

网友:
引用 网友A:
N卡检测软件属于DOS精简版系统吧?

算是吧 很小的一个系统

网友:
检测软件麻烦 说一下名字

网友F:
你修显卡都用啥板子测不知啥板子兼容性高些

网友:
这个没图不好搞定,显卡基本不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修显卡都用啥板子测不知啥板子兼容性高些

我用的是华硕Z87大板 用英特尔芯片组的 带两个显卡插槽的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问题  N卡是逆时针数 A---B---C---D  A高A低 B高B低 依次类推

A高A低B高B低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问题  N卡是逆时针数 A---B---C---D  A高A低 B高B低 依次类推

老板热心肠,最多用图片指示怎么算,对我们这种不修显卡的人来说你有文字描述太抽象。不明的,怎么分高低,

网友:
显卡真的好少修,基本都被顾客带走。

网友:
32-63属于高数据位,0-31属于低数据位

网友(2020-02-04):
换的显存还是报错的嘛?

网友G:
最后一张图跑测程还是有报错呀,怎么就正常了。

网友:
好帖子,先标记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最后一张图跑测程还是有报错呀,怎么就正常了。

最后测试全部PASS的图忘记上传了 那两个报错误的图 一张是最初状态测试图 另外一张是拆掉故障显存后跑的测试报错图

网友:
有专业软件就是好,事半功倍啊

网友:
学习维修经验

网友:
楼主请教个小白问题,锡球用有铅的还是无铅的。

网友:
我一般都是加焊不好就扔了

网友H:
测试软件是在淘宝买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测试软件是在淘宝买的吗?

不是的  托朋友从售后买的

网友:
求教下,没有图纸怎么判断测出来的是哪个显存呢

网友(2020-03-24):
300块GTX960 2G 溜溜溜,省了闲鱼扯皮了。

网友(2020-05-14):
引用 网友E:
假如不确定哪个颗粒损怀 先吧它搞下来再次测试 以确定是不是它的问题 以防扩大故障  我是这样搞的

取下来还能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