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10大费周章改高分屏求助中

楼主(2019-12-27):
如图  这款机器 edp 阉割了两条  也没有预留edp的线路  飞线从CPU脚下引出到lvds接口上   我的做法就是把2136芯片下掉  对应飞上该飞的线  40针口剪掉 换30针口   工程巨大   用lvds线路接edp6根数据 背光开启是2136送ec  再由ec折回到屏线接口 飞个3.3到ec  屏幕背光好   就是没数据   我现在怀疑vbios屏蔽了两个针脚  所以点不亮  想替换y510p的vbios  来排除程序问题   各位大神  帮我分析分析 有劳

网友:
还有就是 6根数据线不登长。是不是不行

网友:
兄弟适合搞研发

,你看和这款机器类似的型号有高分屏的参考一下图纸,联想Thinkpad系列有些低分高分主板改动不大。

网友:
这个工程确实不小   期待结果

网友A:
生命不息,折腾不止,这位老兄的精神令人佩服,改好了希望能共享一下

网友B:
EDP 的数据线要等长的,而且要排列好,参考hdd的 数据线,不是等长不认硬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EDP 的数据线要等长的,而且要排列好,参考hdd的 数据线,不是等长不认硬盘

嗯,还有一个y410p  这个机器改了几十台了 我发现2.07以下传统引导会内屏不显示  efi就能亮了  未解之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生命不息,折腾不止,这位老兄的精神令人佩服,改好了希望能共享一下

我现在改410 7537  成功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嗯,还有一个y410p  这个机器改了几十台了 我发现2.07以下传统引导会内屏不显示  efi就能亮了  未解之谜

UEFI模式能显两个问题居多,一个显卡问题一个bios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UEFI模式能显两个问题居多,一个显卡问题一个bios问题

淘宝有些技术大牛,给客户升级普通屏为高分屏,楼主就是其中之一了,厉害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淘宝有些技术大牛,给客户升级普通屏为高分屏,楼主就是其中之一了,厉害

lvds接口不也有高分屏么 那种再加四根线就好吧  ,为什么要去改edp接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vds接口不也有高分屏么 那种再加四根线就好吧  ,为什么要去改edp接口

带宽不够啊。单路lvds。1lane。edp

网友:
引用 网友B:
UEFI模式能显两个问题居多,一个显卡问题一个bios问题

机器正常的。3.05以上。传统引导就正常了。 至于为什么。还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带宽不够啊。单路lvds。1lane。edp

改4k? 1080P不够用吗

网友:
客户是闲的没事干了,你这个精神和技术也是值得肯定的

网友:
lvds代替edp这个可以吗

网友:
就1080p啊  这个是单路lvds 不能4k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UEFI模式能显两个问题居多,一个显卡问题一个bios问题

传统引导就是640x480 还有启动画面是800x600,高分屏估计无法模拟

网友:
精神可嘉,不值得推广!

网友E:
这个EDP通道除了AUX,只有一组数据线,改了也上不了高分

网友:
EDP HPD,EDPAUX,EDP数据线,EDP屏供电要提前一点过LVDS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EDP通道除了AUX,只有一组数据线,改了也上不了高分

我又从CPU下飞一组

网友:
楼主太爱研究了

网友:
这个要是给客户修就划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