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6系主板b3版bios里是不是没有satadriver/raiddriver的?

楼主(2019-12-28):
想给h67主板安装nvme转接卡,作为启动盘,三文件的一直失败,单文件的插入可以启动nvme上的系统,就是sata通道没了,连raid转接卡的sata设备都没有了

已解决,刷单文件的,原来是我的sata数据线老化了,换新线就能使sata硬盘了虽然走得是ide通道

网友:
梅捷h67节能版

网友:
缺少efi sata r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改好?

缺少efi sata文件,只刷单文件的,sata全都变ide通道了,
设备管理器里看到6个ide适配器

网友:
刷三文件的,bios镜像容量不够

网友:
最好的方法就是三文件加efi satadriver&rom,问题是删除网卡efi的模块容量都不够啊

网友:
昏迷啊,原来是sata线坏了,换一根新的好了,bios修改的没问题,单文件的很好用,6系主板因为b2b3的问题,刷了sata/raid反而会造成南桥嗝屁,ide通道就ide通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