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ZHAN 66 PRO 之保护隔离及电池充放电故障

楼主(2019-12-28):
HP ZHAN 66 PRO DAX8BMB18B1 其电池充放电PWM isl9538H 特点,充放电电感两端为周期信号频率拾取,施加在A端的工频周期信号,通过PWM内部的周期函数运算拾取到B端(输出端),在适当调整B端频率得到电池在涓流到恒流的频率变化。 ISL 9358H没DATASHEET ,用DELL 的 la-F611P图纸的9538h参考。在获取到分压形成的AC_IN后产生自身VDD 。AD(适配器)20v经14 .15PIN  N/P检测后形成初始B+施加在电感A端(输入)上管处 由PWM控制其上下管G极得到A端的正弦周期信号,再由上述PWM运作得到B端频率控制B端上下管电流放大形成B+。(B端上管倒接,源极接电感B端,漏极过NP 形成板子B+ 13V)后产生ACOK。

此板的故障是初始NP检测对地小短,(此处正常二极管挡对地2.3xx以上)除了pwm自身损坏,14.15pin的两个2.2精度欧电阻损坏,一个阻值变成3k一个1k多(直接飞线)。导致损坏的原因是14PIN上级联的保护电路中的一个小功率N沟三极管和N沟MOSFET击穿导致。(三极管倒置与MOSFTE漏极 串联,MOSFET源极GND,G极由EC控制。)

正常充电频率恒流时730-800Khz左右。

 会员1242699100鑫豆2026-1-17 00:13
 会员1511782100鑫豆2025-5-16 20:17
 会员229118100鑫豆2025-4-10 22:52
 会员312623100鑫豆2024-12-23 00:51
 会员992594100鑫豆2024-12-17 17:55

网友:
我最头疼修充电问题,楼主666

网友:
高手在人间

网友(2020-04-02):
求楼主图纸,我愿意出钱买你的图纸,正在修一个进水机器,

网友(2020-05-05):
这个图纸在哪里  为什么我找不到 板号是什么

网友:
这款应该还没图纸吧。毛病不算大。就是。没图麻烦。楼主应该是参考其他图。

网友:
老兄,联系方式多少?手机号 WX啥的,

网友(2020-06-05):
求楼主分享图纸!
买也行。

网友:
图纸有吗

网友(2020-08-10):
我这有一块 电池有电的情况下可以开机进系统 不过适配器 完全检测不到  不接电池+PWR_SRC这个电压完全出不来  接上有电的电池+PWR_SRC电压出来并可以开机进系统   不过充电器接不接完全 没用  感觉好像 没过隔离保护一样   换过9538h充电芯片   放了 几天了    完全没头绪   如果直接拉一个19V电压到+PWR_SRC 板子可以触发  不过亮不起来  直接掉电    看看哪位知道咋回事  给指点下  谢谢   附上图纸   G3的

DELL CAL53 LA-F611P Rev.1.0.pdf

网友:
AD(适配器)20v经14 .15PIN  N/P检测后形成初始B+施加在电感A端(输入)上管处 由PWM控制其上下管G极得到A端的正弦周期信号,再由上述PWM运作得到B端频率控制B端上下管电流放大形成B+。(B端上管倒接,源极接电感B端,漏极过NP 形成板子B+ 13V)后产生ACOK。

网友:
你图纸能发一份吗?我这里有个zhan 66 pro不出独显电压的,

网友:
可以,分析的相当透彻,对于新手来看,有点绕!发帖辛苦

网友A(2020-09-11):
此图  ACIN_CHG  没有安装上下分压电阻,19脚 有一个150K电阻接地,将此150K电阻拿掉电压也是为0,请问ACIN_CHG 这个电压从哪里来呢,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此图  ACIN_CHG  没有安装上下分压电阻,19脚 有一个150K电阻接地,将此150K电阻拿掉电压也是为0,请问ACIN ...

HP DAX8BCMB8D1板子上是有两个分压电阻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P DAX8BCMB8D1板子上是有两个分压电阻的

那这个板没有分压电阻如何产生ACIN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这个板没有分压电阻如何产生ACIN呢

la-F611P图纸无

网友:
我修的是HP ZHAN 66 PRO 版号DAX8BCMB8D1是有的

网友C:
偶然见到此贴,楼主的电路还得再取取经

网友:
引用 网友B:
HP DAX8BCMB8D1板子上是有两个分压电阻的

dell  的LA-F611P有没有不清楚,但是HP的DAX8BCMB8D1主板是经电阻分压形成AC_IN的。各位大神请看清楚标题。是HP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偶然见到此贴,楼主的电路还得再取取经

HP DAX8BCMB8D1的AC-IN是经两个电阻分压形成的。HP此板是没有图的拜托搞清楚好么? la-F611P图纸的AC_IN电阻是标明不在的。这是基本常识你认为我不清楚?修这块主板时是参考DELL LA-F611P的ISL9538设计的。两块主板设计是不同的

网友C:
就问一个问题啊,哪来的正弦?哪来的放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问一个问题啊,哪来的正弦?哪来的放大?

电感两端暂定为A B其施加在A  的是(SinX)周期信号 B端频率与A端不一致。而电感直并没有接过到电池。是经由MOSFET到电池实现的充放电。而其GATE受控频率与电感B段频率雷同。所以猜测其电感两端为比较关系。那涓恒流充电是由MOSFET 产生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感两端暂定为A B其施加在A  的是(SinX)周期信号 B端频率与A端不一致。而电感直并没有接过到电池。是经 ...

你这民科式的电路分析,一塌糊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感两端暂定为A B其施加在A  的是(SinX)周期信号 B端频率与A端不一致。而电感直并没有接过到电池。是经 ...

其MOSFET充电所产生的电流电压增益系数不就是放大系数等同于放大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这民科式的电路分析,一塌糊涂啊

哈 哈 民不民科解决问题是关键,修好才能赚到钱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哈 哈 民不民科解决问题是关键,修好才能赚到钱啊!

总之完全错误,没得看咯  有机会听我分析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总之完全错误,没得看咯  有机会听我分析吧

实践出真知。现在干什么都是要计算成本的。时间也是成本。年少时没有进过高等学府,现在为生活所迫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实践出真知。现在干什么都是要计算成本的。时间也是成本。年少时没有进过高等学府,现在为生活所迫呀

修好就行,不着边的分析一样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好就行,不着边的分析一样解决问题

这是一己拙见,很多最新的东西没有厂家的支持。只能自己摸索经验然后发到论坛上集大家的意见汇聚在一起就形成可行的解决方案,在修类似的机器给别人有帮助。

网友:
论坛里有人在骂平头狗骗钱,是真的么。论坛里有人在骂平头狗骗钱,是真的么

网友(2020-10-29):
可以分享一下图纸吗

网友:
现在充放电电路出问题的很多。有的还难修

网友:
手里有个同样的 插上电池用一段时间就不过保护隔离了 拔了电池又可以

网友(2022-04-10):
现在做的和苹果的一样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