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Plus 背光损坏导致阴阳屏维修

楼主(2019-12-28):
  手机型号:iPhone 6Plus

  顾客描述故障:

  维修过程:首先上电开机看下,发现原来机器是阴阳屏。

  iPhone 6Plus是有两个背光芯片的右边黑的话就说明右边的背光线路有问题,首先打下右边背光的值发现显示座的2脚短路那是右边的背光回路信号。

  首先把右边的背光拆掉发现还是短路在显微镜下观察发现右边的升压二极管都烧变形了,大电感都烧变色了。

  看来这两个也得换了,拆掉电感和二极管后打值正常。

  把电焊二极管背光重新装上。

  屏开机显示。

  维修结束。
iPhone 11 Pro维修图纸资料已上传鑫智造!
扫码注册即可使用!
↓ ↓ ↓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

网友:
谢谢分享 技术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