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显示器换灯条

楼主(2019-12-28):
原配的LED灯条很薄,TB上的都比较厚,有什么办法代换?

网友:
厚的放不进去吧,,,,,,,,,,,

网友:
淘宝厚的可以放进去。我换过很多了。

网友:
可以放的,只是会很挤,严重的还会将背光板弄变形,但是还是可以将玻璃屏盖回去用,不好改这种屏,得用薄的才好装

网友A:
可以把有机板灯条这一面稍微打磨一下,我经常这样搞

网友:
只能搜索原装的灯条被

网友:
可以的话找同功率的换坏的灯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有机板灯条这一面稍微打磨一下,我经常这样搞

打摩后,透光就不好了

网友:
太厚了只能打麿,我应该经常这么干,

网友:
只要能放的下去可以使用就可以

网友:
能安装可以使用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