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60D 页面有残影 更换定影膜

楼主(2019-12-28):
兄弟7060D  打印页面有上一张的残影

更换硒鼓无效。
打开后盖,定影上辊上面,有大面积的积碳。
更换定影膜。
购买10元包邮莱盛定影上辊一根。

东西不贵,主要成本在工时。
拆卸定影单元。
过程太繁琐,文字无法表达。
安装定影膜,非常考验人的耐心,细心和条理性。
——————————————————
下了一份7060D维修手册,看着太啰嗦,还看不懂。
直接拆。
只需要卸掉左侧盖和后盖。
后盖上面一堆塑料玩意,全部拆了。

线插3个,左侧一个白色大插头,右侧红白2个,都摘掉。

拆卸之前,先找个记号笔,做标注。
我的经验,宁可标注多余了,也比在脑子里回忆强得多。

绿卡子上 标L R
右侧的零件,我画的是圆点。左侧写L

左右侧,可以从上辊圆钢片上区分,上面打得有钢印。
这里一共有4个方位:
左右 内外
左外侧,左内侧。
右外侧,右内侧。
按这个定位,做好记号。可以原封不动装回。
甚至连一颗螺钉都不会装错。

上辊轴,卤素管,螺钉,都点了圆点。
这样拆散了,可以原封不动装回。
总之,宁可标多余了,也不要少标。

上辊 弹簧卸掉 左侧2个 1打1小 右侧1大

上辊 定影膜上面的积碳
导致的残影。

卤素发热管不要弄碎了。是个玻璃的。

强迫症可以照这个图安装,保证原汁原味

扣 大弹簧,是最困难的。需要细心耐心。
卤素管两端线缆是卡扣式的。直接扣上。

扣上后,用万用表测量一下,4.7欧

下辊,用酒精清洗一下,上面也有积碳。

分离爪上面积碳,用镊子清理掉

我现在有个问题:
这个定影膜积碳,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碳粉?加热管温度?
网上搜了一下,定影温度低,碳粉未完全融化导致的结块积碳。
这个温度值,怎么可以把它调高?
查了一下维修手册,没找到这一项。

网友A:
其它的都清晰明了,只是这幅图有点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它的都清晰明了,只是这幅图有点不明白。

恕我表达能力有限,我也不知道怎么描述这个齿轮的取下过程。很多配件的拆装,文字根本无法表达。上个视频,就清清楚楚了。

网友B:
一个简单的换上辊也能写这么多,高手,佩服,点赞。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简单的换上辊也能写这么多,高手,佩服,点赞。

练文字表达能力的。
啥时候能练成海明威的简洁明快的文风,
我也要写小说。

网友C:
其实就是粉的质量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就是粉的质量不好,,

我用的可是最贵的,5元一瓶的杂牌粉。

网友C:
5元一瓶还是什么贵的粉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5元一瓶还是什么贵的粉呀

5元的那时瓶粉,瓶装的。
高档了。都带瓶子了。
以前我用的都是散粉。
连瓶子都木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5元的那时瓶粉,瓶装的。
高档了。都带瓶子了。
以前我用的都是散粉。

我们是固定客户,所以用的粉质量要好些,因为有问题会影响我们的合作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方便以后维修参考。

网友:
粉还是用要好一点

网友(2020-02-05):
不错维修问题点说的明白

网友E(2020-04-18):
其实兄弟的定影棍质量还是挺好的,基本不会坏,像楼主的这个其实不用换,用湿抹布在定影刚加热完时就可以擦掉,而且只需要把后盖拆掉,其它都不用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兄弟的定影棍质量还是挺好的,基本不会坏,像楼主的这个其实不用换,用湿抹布在定影刚加热完时就可以擦 ...

这个定影膜是莱盛的。用了1年半坏掉。原装的早就坏了。
感觉莱盛的质量很次。我用的5元瓶装高速粉,竟然粘粉积碳。
高温时,我用酒精棉擦不掉。
所以把它换掉。
我又换了一根莱盛的!

网友:
定影辊和碳粉都有问题,代用品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