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XR手机无基带还原后无法激活故障维修

楼主(2019-12-28):
  【故障机型】:iPhone XR

  【故障现象】:手机无基带,还原后无法激活

【维修过程】:

  今天收到客户发来的一台苹果XR无基带还原后无法激活。

  在这里先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手机遇到无基带或者无信号的情况下千万不要进行还原或者刷机,如果最后修不好的话手机将成为砖头无法使用,不刷机还原还能当个游戏机用来我们接下来拆开看看,开修。

  发现基带屏蔽罩已经被拆开了,还贴了一张维修标,而且目测硬盘也是动过的还有后封的黑胶,做出一个没动过硬盘的假象,但是我们专业的看来一眼就能看出来啦。我们撕开维修标贴纸观察一下。

  明显基带已经动过,而且旁边的电容电阻都已经腐蚀发黑,说明上家的焊油还是比较差的,水分含量比较高,导致手机带供电的地方都发黑了。既然好多地方都腐蚀了我们先用松香给它贯穿一下,因为松香不带水分,可以把芯片元件底脚的焊油给替换掉。再取下动过的基带看一下底脚是否正常。

  看到上家在刮边胶的时候还是用力或猛一点,都划出印子漏铜,而且还用的是低温锡,低温锡熔点低,硬度低,经过摔是比较容易虚焊的。先把基带给用常温锡重植一下基带。

  装机再刷机测试一下。刷机后,测试故障依旧,接下来我们对基带的供电都打一下阻值,发现阻值都正常,由于观察到射频也是动过的,后封的胶,所以我们考虑给射频进行更换。

  再次装机刷机测试故障完美解决,激活成功,信号正常。

iPhone 11 Pro维修图纸资料已上传鑫智造!
扫码注册即可使用!
↓ ↓ ↓

网友:
是个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