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S BDM3201F显示器维修

楼主(2019-12-28):
时显时不显示,不显示时指示灯闪,但电压输出却是正常的,电源板目测无异样?

网友:
输出端带不动负载

网友:
程序开关都有可能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逻辑板有问题呢

网友:
灯闪时,电压也稳定吗

网友:
我遇到过杂牌机这样,有电容坏,看不出来,换上就好

网友(2020-01-30):
用眼睛看不出问题的,很多是电容坏了,可能是容量减少,轻微漏液,一般都算是老化严重,

把那些大个子的电容都换好料上去,估计换完就好了。

网友(2020-09-26):
冷机闪还是热机闪。还是用的dvi端口闪还是VGA端口。要区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