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战神Z7 NH50RC I7 9750H bios

楼主(2019-12-28):
板号 NH50RC  原机备份加原厂BIOS

楼主上传,别人未测试,下载测试正常的记的留言反馈     -版主留

第一个是备份的, 战神LOGO 第二个是原厂的蓝天LOGO , NH50RC就是板号 19年11月出场的机器显卡1660ti

图一并奉上

NHx0RC.09

NH50RC SM 20190515.pdf

网友:
原 厂的

海阔天空a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A:
兄弟 你哪个是 备份哪个是原厂的?标注清楚啊  还有版号版本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 你哪个是 备份哪个是原厂的?标注清楚啊  还有版号版本呢?

第一个是备份的, 战神LOGO 第二个是原厂的蓝天LOGO , NH50RC就是板号 19年11月出场的机器

网友B(2021-06-16):
请问你的机原来什么故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的机原来什么故障呢?

好像是客户自己去升级BIOS操作不当

网友:
遇到一台几十秒后风扇狂转掉电的···显卡供电不出。。。刷了个BIOS后用了一天隔了一个晚上又不行了。。尴尬。。。。温控信号那些通病都修了。。。

网友(2023-11-14):
已刷,可亮机

网友(2026-03-26):
一台换屏机不显示,不知道客户怎么换的,没内存复位,刷bios试试,不行就是桥挂了

补充内容 (2026-3-27 21:19):
独显机,把5v坏芯片换了,刷入实测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