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遇到板号LA-C912P降频用不蓝屏,全功率就会蓝屏

楼主(2019-12-28):
谁遇到板号LA-C912P降频用不蓝屏,全功率就会蓝屏,就连进pe也蓝屏,有遇到过的不,都排除内存和硬盘了,板载u没法排除了

网友:
一般CPU 问题

网友:
cpu问题多

网友:
换u啦 或者你自己的机器降频使用

网友:
是联想的吗,裸板PE也进不了,我以前都是换板解决

网友:
这个外星人U坏的很多

网友:
或者查一下cpu供电  是不是缺项或者波纹大

网友:
如果供电都稳定,那就是cpu了

网友:
估计是CPU问题。。。。。

网友:
cpu问题   换u可以解决   要不就锁到低频率

网友:
先查查供电波纹咯,没设备修不了,没办法就把电容全换了,换个cpu多贵啊

网友:
好想买个BGA练一下手啊!

网友:
刷个bi o s  不行就在cpu供电并联2个电容试试

网友:
波下,U的每路供电是否都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