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85M-D3V通病BIOS问题

楼主(2019-12-28):
技嘉GA-B85M-D3V通病BIOS问题,开机显示COMS蓝色画面之后重启,后把B的BIOS 换到M的BIOS位置后能亮机了

网友:
GA-B85M-D3V

网友(2020-06-04):
是的,通病。但是下载了一个BIOS 刷上开机慢 楼主有BIOS 吗 2.0的

网友A:
官方下载一个表示直接刷进去 不会亮机慢    你备份其他板子上面的  再刷上去就会亮机慢   卡63几十秒再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官方下载一个表示直接刷进去 不会亮机慢    你备份其他板子上面的  再刷上去就会亮机慢   卡63几十秒再亮机

学习了,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B:
开机强制进入BIOS界面,提示主BIOS坏,进行备份BIOS复制到主BIOS时死机,是不是也可以将备份BIOS拆下焊到主BIOS就OK?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开机强制进入BIOS界面,提示主BIOS坏,进行备份BIOS复制到主BIOS时死机,是不是也可以将备份BIOS拆下焊到主 ...

拆下编程器可以校验芯片是否正常,如果坏的换掉防止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下编程器可以校验芯片是否正常,如果坏的换掉防止返修。

如果芯片正常,只是程序坏了,是不是也可以将备份BIOS芯片刷入就OK了

网友:
我替换之后出现USB不能用,重启有时候可以用

网友:
技嘉双BIOS很容易坏呀经常修到BIOS坏的,就算是别的地方坏修好BIOS还是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