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
KLD2115便携式DVD-21.5寸液晶电视维修

楼主(2019-12-28):
前几天接到一台KLD2115便携式DVD-21.5寸液晶电视,客户说拿到别的地方拆开看过了,说是图中的那个芯片坏了,我看了后说那个是功放芯片,因为他边上就是喇叭插口,一边喇叭接口旁边都是功放芯片,最后让客户留机,找了好几个论坛就找到一个程序,上传程序的那个楼主说程序有问题让大神修改,我果断下载了下来,根据楼主说的他的机子的故障,可能不是程序问题,等我刷好程序后,竟然可以开机了,都正常了,走狗屎运了,然后打电话给客户报价,客户接受后,我就屁颠屁颠的装起来准备接盒子测试,(心想:千万别出什么意外)然而果不其然被上家动了手脚,接好后没声音,又一堆操作猛如虎的拆开,仔细看上家说故障地点,发现有一个三极管被拆掉了,DS级被直链了个0欧电阻,心想会不会是这个电阻,果断拆掉,拆掉后测试有声音,正要往回装,又顺便试了下遥控,遥控失灵了?心中一万个菜泥马奔腾,后来量了一下遥控电路,电压0.9V不对,三极管S级电压3.3V,D级0V,接0欧无声音遥控正常,去掉0欧电阻有声音遥控不行,又没有图纸,三极管也不知道信号,既然0欧不行就换个1千欧的试试,测量遥控模块电压有电压了,但是不是3.3V,后来又找了个500欧的再测电压有3V了,然后再测试声音遥控都正常了,如果要到3.3V要换个200欧的电阻最好,但是能正常用了,就懒的再换了,测试一切正常后装机在测试一段时间就可以通知客户来取了。到此维修结束。(上家估计还在等,你迟早会拿回来的)

下面是欣赏大图时间:
排版有些乱,见谅!!!

网友:
  排版始终都是排不好,难道这个要要天赋???

网友A:
看这内部,怎么像是假的呢

网友:
应该是组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这内部,怎么像是假的呢

看着确实不像品牌机器,资料都找不到

网友:
确实不像品牌机器,资料都找不到

网友(2020-01-30):
估计是假康佳吧,记得康佳的电视以前只在前面的面壳那里只标识“KONKA”,不会标识“康佳”的,

以前的品牌货内部的PCB板主要是一块大板子(电源板和高压板做在一块板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