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3301b是什么作用芯片?穿了装上发烫。戴尔A891P的拆了也能上电,机子还有问题

楼主(2019-12-28):
cd3301b是什么作用芯片?穿了。戴尔的拆了也能上电,进过系统,充电键盘这些都正常。

但我的机子还有问题,装上cd3301b发烫。
而且基本每次都要清COMS才能上电显示,放一下又不触发。板号A891P没图纸。参考图纸:9591P

LA-9591P REV1.0.pdf

网友:
偶尔显示还会卡戴尔LOGO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11206-1-1.html
参考这个贴,好像是控制扩展邬的,还有信号到充电芯片。

网友A:
CD3301是电源选择器:电池、适配器、扩展坞多路供电切换

网友(2026-01-15):
引用 网友A:
CD3301是电源选择器:电池、适配器、扩展坞多路供电切换

这就是标准答案,说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