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笔记本手触屏A壳跟屏中间是用什么胶水粘的(可以用什么胶水代替)

楼主(2019-12-28):
小弟手上有10来台DELL手触屏的机子   屏幕都有背光  想着拆开把背光换好  手触屏A壳跟屏中间是用什么胶水粘好  求大神们指导

网友A:
3M胶呗,可以拆张看看

网友:
b7000也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3M胶呗,可以拆张看看

谢谢大佬

网友:
谢谢大佬   先买点试试

网友(2020-02-03):
液态胶水(专用胶水)。

网友:
液态胶水(显示屏专用胶水)。

网友:
日本信越KE3490胶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