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开机花屏,外接正常,X1B DAX1BMB1AF0

楼主(2019-12-28):
如题 ,   hp  开机花屏,外接正常,X1B  DAX1BMB1AF0  ,内存换过   显卡供电断开过 ,

网友A:
其他功能都 是正常的?不死机,不蓝屏?
那就考虑屏或屏线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他功能都 是正常的?不死机,不蓝屏?
那就考虑屏或屏线吧。

外接正常,功能也正常,不死机,不蓝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接正常,功能也正常,不死机,不蓝屏

那就考虑屏或屏线吧

网友:
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
先换屏呗
也不贵啊就200不到拆机的才100多何必乱修啊

网友:
这个给屏关系不大吧

网友:
先换个屏看看 如果还是花  屏开合 几次 一样花屏就加一下显卡 前两天 有个索尼也是这样外接正常 换屏幕也花 定了两块屏都这样 直接 干显卡就行 但是可能会彻底挂了 跟客户沟通好先

网友:
U坏了吧

网友:
U 里的集显

网友:
传说中的疑难杂症。先排除屏,屏线。上半部分排除了就可以确定主板问题了。

网友:
这个应该就是cpu坏了,如果有料换一个就知道了

网友:
显卡呀花屏吗?

网友:
显存的故障

网友:
屏换过,BIOS 刷过

网友:
外接正常就是屏排线的问题了。

网友:
加焊一下U看一下效果

网友:
看看屏线和屏显示的数据线阻值都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