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_en 不出 可能是io坏了?

楼主(2019-12-28):
V星7549 ver1.4 有时能点亮 有时点不亮 不亮时没有usb 5v电压 实测usb_en 不出 此信号被3v上拉后接io 电阻一端有3v 接io端无 会是io
不良
导致
没有开漏输出吗
点不亮

网友:
论坛真是强大 查到一个同故障贴子 明天去店拆小八角试试

网友:
就是拆掉就OK 了

网友:
这个电压这么重要吗 会导致不亮机

网友:
卡99~看我的帖子

网友:
拆掉. 1 8 脚飞线. 不然没有供电,当然卡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