恳求 X99-DELUXE II 点位图

楼主(2019-12-28):
这个主板和一代不不一样,进水腐蚀了一部分线路。

网友A:
主板启动会多次自动复位,代码连续跑三遍,,然后正常启动。  处理故障时不小心把锡浆粘CPU了。。导致cpu座子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启动会多次自动复位,代码连续跑三遍,,然后正常启动。  处理故障时不小心把锡浆粘CPU了。。导致cpu座 ...

修好了?

网友:
修好了, 采用补针的办法 背后吹cpu座 让锡浆和bga珠子混合。   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