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Mac App Store原版10.10.5镜像

楼主(2019-12-28):
#####################################################

重要提示: 现在安装Mac OS X 10.10.5 因为Apple证书的问题 都会提示:

应用程序副本不能验证 它在下载过程中可能已遭破坏或篡改

请参考这里把电脑时间修改为:

2015年12月20日

修改方法

date 122014102015.30

引导镜像(安装U盘镜像)

网友A:
应用程序副本不能验证 它在下载过程中可能已遭破坏或篡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用程序副本不能验证 它在下载过程中可能已遭破坏或篡改

关掉保护锁

网友:
膜拜下学习了

网友:
楼主,保护锁是哪个?能截图发来一下吗?谢谢你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安装前一定记得修改系统时间,不然后面报错,还需要再装一边,教训啊!
还有不记得那一般之后的系统,在Windows系统下制作启动U盘,必须要用可引导镜像,记住不是原版的。做好之后会有一个efi分区,不然Mac无法识别U盘的。

网友:
我有很多版本的苹果系统了,楼主无私奉献,点赞

网友:
黑苹果?PC台式机可以安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