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分享一个维修案例,希望同行遇到了能少走弯路,

楼主(2019-12-28):
接到一台1466air ,进mac系统测试功能一切正常,但在Windows系统下开机进系统前正常能显示过一会就会灰屏,灰屏的时候键盘大小写灯能按亮,重装了win10跟win7均一样,后来换了个上半部测试正常,这种情况是屏幕的问题导致的。最后更换了液晶后正常。如果各位大侠觉得有用的话不妨加点分哟

原机屏幕

网友A:
我碰到一个也是这种现象,要苹果专用显卡驱动就正常了。

网友B:
12-13年的机器一般是显卡驱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碰到一个也是这种现象,要苹果专用显卡驱动就正常了。

一般都是用bootcamp打的驱动吧

网友:
这种基本都是驱动问题,你还换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13年的机器一般是显卡驱动问题

换屏好了,还能赚一个屏幕的 钱,

网友C:
经验多分享我们就 可以少走弯路。感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经验多分享我们就 可以少走弯路。感谢楼主。

相互分享,相互成长

网友:
重新插拔一下屏线就会好,下次可以试试

网友:
苹果的屏很少坏的吧

网友D:
你说的这个逻辑不对!Mac OS没有问题证明硬件是没有问题的,macOS是原生系统啊,测试结果就应该以macOS为准,Windows下有问题就应该把方向放在驱动上,而且你说的完全没有理论支持,有待验证!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这个逻辑不对!Mac OS没有问题证明硬件是没有问题的,macOS是原生系统啊,测试结果就应该以macOS为准 ...

哈哈,这就有点意思了,我们这边专修苹果电脑,经常会碰到一些在Mac系统正常但在Windows系统上有问题的机器,例如能装上Mac系统,但装不上Windows系统更换显卡解决哈。在Mac系统风扇转速正常,在Windows系统风扇高转速换电池解决。在Mac系统上屏幕显示正常,在Windows上会闪屏 换屏解决 等等太多这种案例了,我师父跟我说修苹果机最好要有配件估计是这个道理吧,哈哈

网友:
好多屏坏的

网友F:
维修奇葩事多 不能较真  楼上说驱动问题  普通判断是驱动  但是 苹果的一般都是自己的BOOTCAMP 打驱动   除非是系统做的不好用   别人整合的驱动会出问题   何况楼主换了屏幕好了   是很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维修奇葩事多 不能较真  楼上说驱动问题  普通判断是驱动  但是 苹果的一般都是自己的BOOTCAMP 打驱动   除 ...

确实

网友:
感觉Mac的屏幕也不咋地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哈哈,这就有点意思了,我们这边专修苹果电脑,经常会碰到一些在Mac系统正常但在Windows系统上有问题的机 ...

你这段话有两个是不对的。1:macbook安装macOS是不需要手动安装驱动的,在装系统的时候就已经在安装驱动的,一旦检测不过硬件直接死机白屏,而windows在安装显卡驱动前显卡是不工作的(单指MacBook),所以我想问你是怎么能在macOS上能装系统而Windows不可以?
2:风扇狂转在99%是sensors的问题,就拿我现在用的a1502来说,整机一共有15个sensors,而且大部分是没有开放给Windows(你用鲁大师看一下有多少个sensors,绝对没有15个),这15个只要有一个不正常都会狂转,macos的sensors权限大于win,所以你说macos风扇正常转,win狂转,不合逻辑啊!我觉得你说反了。你还是好好问问你师傅。
理智分析,欢迎继续讨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这段话有两个是不对的。1:macbook安装macOS是不需要手动安装驱动的,在装系统的时候就已经在安装驱动 ...

那些逻辑理论那方面我可能没你强,但上面所说的我都有幸能参与到其中,确实是实打实的帮客户解决了问题故障,并且让客户加了售后微信,有问题随时联系,到目前为止没看到客户有反映问题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些逻辑理论那方面我可能没你强,但上面所说的我都有幸能参与到其中,确实是实打实的帮客户解决了问题故 ...

没关系~我只是觉得你发的帖子和回复我的存在一些有待商榷的地方,和我的认知有差别,就此讨论罢了。
方法不对,不一定结果错误。但是结果错误一定是方法有问题!

网友:
哈哈,感谢大神对本帖作出评论

网友:
有些人就较真硬要说明原因,有些原因真不是我没这种技术水平解释的了的。就和我前几天修的清华同方大电流,频繁烧CPU供电上管,全套都换还是烧,烧了至少5次,后来把CPU另外一路供电的上管拆上去就好了。谁解释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