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键盘带开关系列,开关键失灵不换键盘解决方法

楼主(2019-12-28):
华硕n551j,客户拿来说不开机
拆机镊子短接正常亮机

给客户报键盘坏,要订货,但客户急要让想想办法

x宝上看了下键盘也不便宜,要一百多
以前看到论坛有同行接二条线出来,感觉太难受

开关测试点直接飞一条线到触摸板左键

进系统设置一下,按电源接钮时不釆取任何操作

触摸和左右键都正常,触摸左键长按开机非常好用
加分才有分享的动力

网友:
骚操作    就,没想过还可以这样

网友A:
我以前也试过搞这种东西。客户的开关小板严重腐蚀漏电,需要换开关小板。但客户电脑急用,就把开关改到触摸板左键给他了。开机也不用长按嘛,跟平时一样按一下就开机了。不过我没想着在系统中设置一下,叫他开机后不要再按这个按键

网友:
这是个新思路,学习了

网友:
被小孩按4秒。会断电

网友:
这种都可以啊。66666666666666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也试过搞这种东西。客户的开关小板严重腐蚀漏电,需要换开关小板。但客户电脑急用,就把开关改到触摸 ...

在电源管理设置一下,在系统里按开关“不采取任何操作即可"。

网友B:
我花了20块在云云家买了一堆900个按键想改哪里改哪里。都比这个好吧!

网友C:
想法挺好,如果系统坏了 去下家装系统,估计要崩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花了20块在云云家买了一堆900个按键想改哪里改哪里。都比这个好吧!

开关和键盘在一齐,没那么好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法挺好,如果系统坏了 去下家装系统,估计要崩溃

装系统外接个鼠标就可以了,进系统不设置不行,一按就休眠:ciya:

网友:
改成右键更合适

网友:
这个方法太巧妙了哈!学习了。

网友:
哇,牛逼,怎么想到的?

网友:
这种办法客户会答应 换个键盘也不是太贵吧

网友:
我一般都是换键盘,下次遇到可以试一下

网友:
这个本换个键盘客户还不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