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2

楼主(2019-12-28):
今天同行送来一台hp的cq42的
笔记本
。开机不显示。电流到1.4不动。电流是1.2到1.4跳变。到1.4不动。怀疑是显卡。加焊显卡。还是一样。刷bios也不行。不知什么原因
刷BIOS

网友:
外接试试,感觉还是bios,插上键盘看看num灯亮不,把屏排除了

网友:
显卡的·问题。加焊了一下显卡好了

网友:
本来要换主板的。现在这个主板也便宜

网友:
最后还是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