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从没见过

楼主(2019-12-29):
求助各位大佬指点,TOSHIBA .再接也一样……

网友:
外接也没变化

网友:
U里集显坏了吧

网友A:
CPU坏。这种CPU可以拆的应该,直接换个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坏。这种CPU可以拆的应该,直接换个嘛

摘不了

网友A:
板载的我去,那就直接联系换板事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载的我去,那就直接联系换板事宜吧。

网友B:
集显坏了就是雪花 这种点点

网友:
没有懂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集显坏了就是雪花 这种点点

不是水滴吗?

网友:
集显坏了,不然你可以停用驱动试试

网友:
报废了!没有搞头

网友:
遇到过这样的现象,CPU集显坏了

网友:
没有遇到过,坐等大神解答

网友:
内部缓存坏了几个字节

网友:
CPU问题,上次 dell也有一款 也是雪花,跑3D就花屏,去售后 直接换板

网友:
基本是CPU坏了,B470这类的机器遇见的比较多

网友:
碰到过可拆的CPU集显出这样的情况,换CPU就好

网友:
恭喜核显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