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锡烟对身体不好,自制抽烟筒,风力强劲

楼主(2019-12-29):
制作人:超哥,广东江门新会;

以前用3个ATX的风扇改造,发现抽风效果不够理想;
换成220V的铁风扇,抽烟筒摆放在焊接台正上方的时候(正上方抽烟效果最好)。
正常焊锡时,80%的焊锡烟被抽走。

风枪吹芯片的时候,抽烟效果不理想,放2个强力风扇可能好点。
风扇、塑料筒,线等,在五金店有卖;
制作了2套,总成本大概80左右了。

焊锡烟包含重金属,对身体有害,推广下方法,祝大家有一个好身体

网友A:
那种风扇的抽风力比较大。有一种是涡轮抽烟的风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种风扇的抽风力比较大。有一种是涡轮抽烟的风扇。

抽风的时候,高速旋转的风扇叶子,噪音有些大,有合适的静音,且大风力风扇, 我肯定换掉他

网友:
做的还可以,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非常重要

网友B:
类似工厂 那种 设计了。。。。。  实用  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类似工厂 那种 设计了。。。。。  实用  漂亮

哈哈,和工厂的比,差距有点大了,工厂中间还有一个过滤网,我没装,护栏那灰尘多了我就用刷子刮刮

网友C:
我都混到吃泡面了,我还在乎健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都混到吃泡面了,我还在乎健康?

都混到吃泡面了?夸张了。。。。客观的讲,维修技术能到你个高度的,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人脉强大到几乎能搞定所有图纸和bios的,也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如果真的混的不如意,建议找你的朋友,找找原因。如果是玩笑,,请记得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混到吃泡面了?夸张了。。。。客观的讲,维修技术能到你个高度的,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人脉强大到几 ...

当然是开玩笑了,吃泡面太奢侈,我一般都是坐在山顶喝风!

网友:
电脑维修行业落寞了,以前的利器现在都吃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