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槽一下现在的主板散热设计

楼主(2019-12-29):
经常见到一些品牌机厂家的主板,PCH散热都没有,导致长时间开机的情况下,PCH在长期高温环境下老化挂掉,非常多的,之前也经常见,今天天连续遇到两块,都是这样,检查100%PCH坏,懒得发桥换,直接给客户解释后,客户都换板处理了

第一块: 这个板子已经预留了散热片孔位,测量孔位间距46.5MM,等板子到货后,再发一个PCH散热片自己加装上去,某宝上有,这样处理能保证耐用性。
第二块: 这个孔位都没有,预留的是挂钩散热片那种,没有特别合适的,只能买不带侧耳孔的那种散热片,然后用3M散热胶贴上去,不过这种胶在高温下也会软化,时间长了散热片可能就掉了,不过有些联想H81上倒是带这个挂钩散热片,可以从坏板上一套拆下来装上去,没有这种坏板就没办法了。不知道大师们用什么方法怎么解决这个散热,可以指点一下啊。

网友:
联想品牌机,坑的很。南桥都是裸奔。我都是找个报废主板的南桥散热片,直接用ab胶水粘上去。

网友:
换板也能收钱    换下来的料板 也能换钱 ,   要是不坏那么多  不就没生意了

网友:
坏的比例还是不大    看看现在的华硕本的散热 更没法看

网友:
用户电脑不坏,厂家怎么生产赚钱?

网友:
我觉得不一定是散热的问题。4代的桥基本是通病,很多坏的,4/5代一体U的也是。前几天我连续换了5个工业主板的4代桥,都是带散热器的。

网友:
加散热片 用相变硅脂 边上胶固定

网友:
蓝天的有一款导热管问题,我换了几家买回来的导热管都是坏的。完全没办法

网友:
这种是英特尔的顶层设计问题,用于办公的机子桥的温度不高即使高了也不会高到烧坏应该三板斧就好了。

网友:
如何保证换的板子不是维修板啊?能修就修,换了主板问题还是有的

网友:
有种胶水叫导热硅胶

网友:
密封胶乳白色的那种

网友:
要是不坏搞维修的就饿死了

网友:
加散热片 用相变硅脂 边上胶固化它

网友:
铁皮管子装的导热硅胶,几零几来着,粘散热器很牢,散热效果还行。自己就在用

网友:
联想品牌机,坑的很。南桥都是裸奔。

网友:
联想一体机H81系统用的特别多就一个挂构。。。坏的很多。。。。